联想G460大面积进水机、短路、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5-04-24):
机器型号:联想G460
板号:NIWE1 LA-5751P
芯片组:HM55
维修地点:甘肃—兰州;兰州正宗牛肉拉面请君品尝
故障现象:客户送修,描述为使用过程中,水从屏幕和键盘、触摸板进水,(让我想起来人在X途至泰X),客户尝试开机,不触发,于是自行拆机,包括屏幕都已经完全拆开了
维修过程:
1.   1.客户已经拆机,直接查看裸板,大面积进水,而且有烧焦的地方,这板子无零件位置编号,空有图纸,但也得修啊,谁让咱就干的这个事情呢。
2.   2.进水机器当然是首先细心处理进水的地方,我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完毕,先看下哪些需要处理的。PJ9连接的R312一端已经腐蚀断线,直接更换一个100K电阻,因为1脚已经烧坏,直接飞线到新安装的电阻上;PU7已经有烧焦的迹象,拿下来发现3脚的焊盘已经烧断,给3脚焊盘补线,再上PU7芯片。再用放大镜查看进水的地方,再无明显的腐蚀、断脚之类的。
3.   3.测试所有大电感对地阻值正常,无偏大偏小的问题,于是上维修电源。不安装CPU电流在0.5A,安CPU电流在0.7A左右,测试所有大电感电压,均无电压,看来有短路啊。摸了下HM55发烫,上BGA摘掉,再测试。待机电流0.08,测试5V电感为5.09V正常。测试3V电感为3.58V,高出太多电压。待机电流0.08偏高,一般就2个问题,要么有微短路,要么有电压已经提前出来了。
4.   4.方向放在电压提前出来的方向开始维修。经测试u10和U4的+5VS和+3VS电压已经提前发出。 此2个+3VS电压控制均有SUSP控制,此时SUSP应为高电平使B+被拉低至地从而让U10和U4截止不让提前释放。SUSP是由SUSP#经电路转换而来 , 经测试SUSP#为低电平,但是SUSP为低电平不正常,SUSP由RTCVERF上拉,测试为低电平。其中RTCVERF由VIN经PQ4经PU8转换 经过测试,PQ4的3脚和PR122断线,飞线一根。然后上电测试U10和U4已经无电压提前转换,待机电压也变为0.005的待机电压,测试待机电压为5.08V和3.35V电压,电压也正常了。按开关,有电流变化至0.015看来EC已经触发了。PCH还没有装,应该装PCH了。
   5.上BGA安装一个全新的PCH。这次装PCH有点大意了,涂焊膏的时候焊膏涂的太多了,一边看电影一边BGA,差不多时间过去看焊接情况的时候,发现焊膏冒泡已经把PCH顶偏了,无语啊,于是重新安装一个PCH上去。,因为屏幕、排线都有问题了,所以就没有上屏,抓了下波。
   6.第一次发帖,没有想到这发帖这么费事,编辑太费时间了,大家加点分吧,不会扣你的分,看贴发困,发帖更不容易,有空来兰州请大家吃牛肉面。那个粘贴WORD文档只能够粘贴一次吗?才学这发帖,不懂之处请大家多多指教。

一个。 + 5

网友A:
楼主维修技术可以,进水机不好修呀,不过看出来了现在的客户动手能力强,这样也好,省得拆机了!我加不上分了,本想加分了,总提示超24小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维修技术可以,进水机不好修呀,不过看出来了现在的客户动手能力强,这样也好,省得拆机了!我加不上分 ...

谢谢啊兄弟,兄弟们的鼓励让我很兴奋啊。现在进水机器多,不过也好,笔记本容易进水,这样我们才有的修。也有好多进水的都比较简单的,比如明显断线啊、烘干就OK的,还是不错的,有收入就是好事情

网友:
谢谢夸奖。你的技术应该更加炉火纯青吧。都正式维客了。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SUSP和SUSP#的高低电平电路学习到了,感谢楼主

网友B:
想多加几分来着,我分太低,系统上只能加1分,不过楼主帖子发的好,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多加几分来着,我分太低,系统上只能加1分,不过楼主帖子发的好,学习了

谢谢啊,分不在多,有心意就好,大家一起学习、进步

网友C:
确实想不到会提前产生后级电压

网友D:
进水好哦   多多进水更好哦   我们自己的不要进水就好了哦   哈哈  我好坏

网友E:
进水机器很难修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进水好哦   多多进水更好哦   我们自己的不要进水就好了哦   哈哈  我好坏

谢谢老大鼓励。不过正因为进水让我们才有工作才做,也正因为进水让我们有了收入,也正因为进水修不好机器而苦恼,更因为进水修好后后遗症多让我们操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进水机器很难修的,

进水机器确实麻烦,主要是后遗症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实想不到会提前产生后级电压

共同学习提高哦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谢谢老大鼓励。不过正因为进水让我们才有工作才做,也正因为进水让我们有了收入,也正因为进水修不好机器 ...

看来你对进水机   是亦喜亦悲啊

网友G:
如果桥进了水,一般是会坏的吧

网友H:
我觉得多数修G460都是修饱嗝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桥进了水,一般是会坏的吧

桥进水了,也许坏,也许不坏。但是进水了的话,如果没有坏,但是又没有更换或者处理焊盘的话,一般都会后期氧化造成后遗症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觉得多数修G460都是修饱嗝

G460还好有图纸和点位,比起没有图纸和点位的联想相对来说,还是省劲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