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笔记本疑难求解

楼主(2015-04-24):
一台DELL PP09S,因为进水维修主板,可以开机后键盘不能用,发了新键盘后,还是依旧,确定为主板有问题,直接用外接键盘,但是开机提示:strike the F1 key to continue,F2 to run the setup utility ,press F5 to run knbkard diagnostics,设置了BIOS以后还是一样,有时按F1可以正常进入系统,但是有时按F1会进入硬件自检模式,但是检查了以后也没有发现有问题。有谁遇到过这种问题,可以给个解决的方法。

网友A:
这不是笔记本模块,这是显示器维修模块,不过你这个问题,DELL只要不是用他原装的东西都会提示要按F1才能进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笔记本模块,这是显示器维修模块,不过你这个问题,DELL只要不是用他原装的东西都会提示要按F1才能进 ...

谢谢高手回复,你的意思是这个问题属于显示器维修范畴吗,我知道DELL不是原装的东西都要按F1问题是我是按了F1之后不能进系统,而是直接进入检测模试呀,检测结果硬件都正常的

网友:
一般第一次都会这样,重启试一下,看看时间能不能保存,是不是COMS电池没有电了

网友:
回4楼,电池我换过新的了,BIOS设置的硬盘第一启动跟时间都可以保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