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286花屏求救

楼主(2015-04-24):
苹果笔记本 A1286 板号820-2915-B花屏,开机就花屏
换过屏,做过显卡和CPU,还做过显存,刷过BIOS,屏接口数据对地阻值也正常,还是一样花屏,求解决

补充内容 (2015-4-26 11:26):
修好了

网友:
都干完了,

网友:
你是不是改装WIN7了,好像有个系列的苹果改WIN7后花屏,不是硬件问题

网友A:
是显示LOGO 前就花了的么

网友:
重要的是你换了没有,
不是做了

网友:
换一个试试呢

网友B:
这种问题 还没见过  上次修苹果都赔本了

网友:
思路清晰,楼主辛苦了思路清晰,楼主辛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显示LOGO 前就花了的么

开机白屏那里也花

网友:
都搞完了,看看换块显卡吧

网友C:
你的显卡和显存是换的还是加焊或丛植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的显卡和显存是换的还是加焊或丛植的

显卡是14年的,上家好像换过,显卡是重植,显存是加焊移动了,HY显存,很少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卡是14年的,上家好像换过,显卡是重植,显存是加焊移动了,HY显存,很少坏吧

建议换显存

网友:
如果你的换了显存和GPU,建议你以后在拆显存的时候,用万用表的二极档,黒笔为正,红笔对地,对比一下显存的的每个点,可以检查出是显存的问题,还是GPU的问题。

网友:
外接试过没  屏没问题吧

网友:
我建议换显卡

网友D:
修好了,谢谢管理员提示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好了,谢谢管理员提示

LZ修好了 你补充请说下怎么修的啊  你再下面说干显存 有几个会挨着看每一楼啊

网友:
这个确实要干了才知道 我都一次全部干完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是换显存还是重植

网友E:
楼主 怎么修好的  是显存的问题吗 我重新值了 还是不行  一按显存就花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 怎么修好的  是显存的问题吗 我重新值了 还是不行  一按显存就花

星海广场?瑞安?

网友:
楼主给客户报风险没有

网友:
这个板3000多,要是温度没控制好就会搞坏,一般会报风险

网友:
应该是搞显存好的吧?

网友(2015-05-28):
引用 网友D:
显卡是14年的,上家好像换过,显卡是重植,显存是加焊移动了,HY显存,很少坏吧

这种情况为啥不把显存全换了,显卡也换个吧

网友:
楼上修好的上个图,说一下怎么修好的啊

网友:
怎么修好的啊,1286

网友:
只说修好了,也不说下怎么修好的,分享下呗

网友:
高手总会出现的

网友:
换显卡   换显存     修了3台1286   两台换的 一台修的    都是高显卡好的

网友:
显存熄火了啊

网友:
好像有些换新显卡会不显,不知道是不是不兼容?

网友:
换过显存了吗

网友:
昨天有个DELL 现象和这个一样.换显存.

网友:
现存是加焊了还是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 还没见过  上次修苹果都赔本了

上次苹果换显卡好了,重植也不行,貌似苹果显卡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