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 不开机到无集显供电

楼主(2015-04-24):
接同行2修DELL N4110 烂本本一台,故障为不开机:
1、没办法我们这里就是修烂货的(9.5以上都是2修机),拆机,入眼大芯片未动,暗爽,
2、拆完查公共点无短路,有19V;开关无待机,好嘛,3/5v芯片已经被同行换过了,检测外围电路感觉无异常,
3、索性换了个芯片,待机有了,*脏话*,居然可以开机了,心里暗爽;但是电流0.2,
4、查电压,无1.05V,继续修,这里问题来了,居然少了个电阻,哎,搞定,电流0.4
5、继续、无集显供电,*脏话*了,EC_PWROK和IMVP_PWRGD均匀3.3V,SYS_PWROK无电压,找死主板,结果在PCH旁边发现了个5脚的,发现U25居然1脚有电,2脚无电,这里又是个问题居然断线了(刀儿干的,哪些人有这个嗜好),连上,看电源有跳变了,观察应该开机了,上内存,尼玛啊,不亮
6、客户两根内存都不亮机,换内存亮了
7、装机测试,我那个日,硬盘慢的要死。。。。。。。。。。。。。。。换硬盘都OK!
就是想发发牢骚,同行有时候搞一个问题就好了嘛,搞这么多问题我怎么报价格啊!我们都是修同行机的,这个机估计直接客户是不得修了,算下来成本太他妈高了!

网友:
都是2修,还强

网友:
机器修好之后还有二次故障就不好办了,客户会说你故意忽悠他

网友:
客户会说你故意忽悠他

网友:
报好价格开修,再难也要上,上家就不能少破坏一点吗?不能总以为我修不了,别个也别想修好。

网友:
客户就是上帝啊

网友:
维修难,修好不修心情就不漂亮了

网友:
嗯,二修机不好搞了……楼主真细心

网友:
果然被我言重,客户直接不要了呢!

网友:
感谢大家的参与,我觉得我们这行完全没有行业规范,要不迅维搞个行业标准,或者搞个同盟之类的!有事没事大家也像那些个鸟鸟的事业单位一样开开茶话会!!!

网友:
我这也是,修个主板报三百,就没多少人修了........

网友:
你还3百,我们修板上2百都哭爹喊娘少价格,一般就80-160 了

网友:
主板维修230+内存130+硬盘500G的260这客户可以直接卖给你了要我就不修了。你又要把这些给复原了

网友:
楼主写的不错,值得支持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维修如果抛开成本和维修价值的问题,就是要有这种不放弃的精神,学习了

网友:
楼主! 看着感觉好 不容易 啊!

网友:
我最讨厌换件了内存硬盘你不修你可以破坏主板不要换件呀

网友A:
我都是先跟客户讲清楚,主板坏修主板得价格,别的坏另算,即使别的坏了客户不修了,主板的维修费也收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先跟客户讲清楚,主板坏修主板得价格,别的坏另算,即使别的坏了客户不修了,主板的维修费也收取。

你那是直接客户吧,我们都修商家机,敢像你这样报价,要么遭口水淹死,要么饿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