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恢复 认盘不显示容量

楼主(2015-04-24):
我有一个1T的移动硬盘,插在电脑上显示盘符不显示容量,打开的时候提示I/O错误,问下是什么问题啊,是电路板还是盘体坏了,需要怎样恢复里面的内容了?
求助大家帮忙下,谢谢
数据恢复

网友:
硬盘是WD 的,接口是3.0 的,只能接数据线

网友:
不可以打开硬盘盒,直接接硬盘吗,这样就可以把硬盘挂电脑上保存数据了

网友:
你这个是原生的usb接口,得改线路或者换板,还得要专业的设备处理,没有条件基本搞不定

网友:
这个情况一般是硬盘有坏道或者硬盘固件问题造成的,需要改成SATA接口,再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