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000 不出集显供电,刷了好几个BIOS都不行

楼主(2015-04-24):
HP 1000 不出集显供电,刷了好几个BIOS都不行,变成开机掉电,不知道是不是BIOS的原因,找个原机BIOS试试。 机器型号是hp 1000-1301TX,板号:6050A2493101-MB-A02

网友:
这个主板可能比较少见了

网友:
cpu 内存换过了吗 这个集显供电跑吗之后出来的

网友:
同意3#,你看看内存有没有波形

网友:
不出集显,一般为没有跑马,!

网友:
也有一台等结果

网友:
变成掉电,那可能还是要还原BIOS,再修不出集显

网友:
高手     学习一下

网友:
你查查别的不要专刷BIOS

网友:
可能不是BIOS的问题呢。刷回原BIOS吧。集显供电是在跑码正常之后才有的。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08655-1-1.html这个楼主试了吗?

网友:
老机器了,修供电吧,不是bios的事

网友:
怎么样了修好了吗

网友:
刷了几个都不行,那您就换个维修思路了,比方桥,其他信号方面的问题!

网友:
不出集显供电是最麻烦的一种情况,修复率不高

网友:
换个 CPU 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