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A-TVM 一长两短报警,诊断卡当41

楼主(2015-04-24):
发一个傻瓜级别的帖子,老鸟可以直接跳过,对有些朋友来说可能会少走很多弯路

华硕M2A-TVM 一长两短报警,诊断卡当41  , 接下来小喇叭发出蜂鸣器一样的一声响

先易后难,在准备刷BIOS之前先测量一下主板电池,测量结果没电了,换电池后正常了

为了再次验证,把电池抠出来,反复开机实验,发现有几种可能出现的故障现象:

1  上面提到的故障现象

2   能复位但不跑码

3   当F2

网友:
当与电池相连的元件坏了,也会出现这种故障现象,

网友A:
我说的不够明确吗?换了电池就好了,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我也碰到过

网友:
看来以后都先查BIOS电压

网友:
哦哦,,我喜欢先玩电池!!

网友:
我以为没认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不够明确吗?换了电池就好了,不是BIOS的问题

是的,我也有碰到过。

网友:
一些比较老一点的板,电池没电经常会开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