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颗小小的电容引起的三无,据说最奇葩的联想Z61T,成功修复

楼主(2015-04-24):
http://ftp.chinafix.com.cn/data/attachment/album/201504/24/114511tdea6cfc2gxxtscc.jpghttp://ftp.chinafix.com.cn/data/attachment/album/201504/24/114440tcqxbzk4qcvtpgnt.jpg

逢入春必定很多笔记本修,昨天同行拿着一个联想机器过来修,型号Z61T,说不开机了。接可调电源简单看了下,待机电流到0.045。按开关键没反应,把电池插回去,电池也没有充电。二话不说,拆机去,经过漫长的10几分钟终于见到Z61T的真身了!!目测,没什么地方烧焦!因为有待机电流所以主保险没问题!开始表测待机电路,无3v,5v,用手去摸待机Ic没感觉发烫。断开电。把表打到鸣蜂档,测量一些小保险,经测量发现主保险隔壁有一个小保险PF2不通,于是跑遍各大论坛找图纸,终于在这里找到了,不懈努力!!!与其相连就是2个二极管出来一个这样的VREGIN20信号脚。于是跑呀跑线路,跑呀跑。。。。。跑到待机ic TOSHIBA TB6250FG     ,第一时间找到与其相连的有PR36  10 欧姆,还有电阻一个串着PR131  100欧姆到待机ic 上34脚 VBL16,在两个电阻之间还对地并着一个电容PC97  ,经测量VREGIN20 这个脚对地有100欧姆电阻,这下蒙了,难道待机ic坏了短路了,瞬间拿起风枪想把ic取下来。。。。。再次测量还是100欧姆,经查电路上下左右的几百K电阻没有影响,眼光落到pc97这个电容上,再次上风枪,把PF97去掉,再量,没有100欧姆了,现在是540欧姆了,再测电容100欧姆,摆明短路了,然后在旧版上找一个差不多大少的干上去,小保险PF2也换了直接用0欧姆换上。插屏幕,通电,待机电压去到0.055了。电源指示灯也出来了,这下心乐了,顺手按开机键电流跑上来了1.2安,屏幕亮起来了!经查验,于VREGIN20到电池的上面的PF3也烧了,嘟换了!试机半个小时,打电话去叫人来取机!这次引起的三无是因为PC97短路引起PF2烧掉导致待机IC没供电造成的3无!!!!

网友:
书法不好,望大家见谅

网友:
ic 上34脚 VBL16这个脚,很关键的供电脚,那个电阻出问你很多。优先测量

网友:
这个机器修的好少哦

网友:
这个真的不错

网友:
小保险烧坏了,明显是它下面漏电或者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