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AN5-L进系统和进PE死机

楼主(2015-04-24):
盈通AN5-L进系统死机进PE死机是怎么回事啊?我换了内存和显卡都不行。各位大神指点指点啊  先在这里感谢各位大神

网友:
电脑死机时摸一摸,看看哪个芯片发烫,问题就在与之相关的外围或本身。

网友:
CPU的故障估计要高一些吧

网友:
请测量内存、桥、CPU供电电压是否正常,CPU供电是否平衡。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桥虚焊。

网友:
系统本身或者硬盘有问题??

网友:
谢谢大家,问题找到了 是电源的问题  换个电源就好了  谢谢大家的帮助  非常感谢

网友:
这种属于疑难杂症,一看二摸三打波。。。

网友:
怎么养了楼主??期待答案

网友:
主板各大电压正常吗?电容有怀孕吗?

网友:
进不了PE,先排除外设吧。声卡,网卡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