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2420进水又被同行动手脚七拐八拐到我这

楼主(2015-04-24):
此机是同行送来的,只有一个裸板,板号是:DV14 11282故障是进水了,朋友说此机进水在别的地方弄过了,有几个地方可能被动了东西。希望我帮看看。我喜欢有挑战性的东东
首先目视主板进水不严重但是有几个位置很可疑。下面直接上图

红色标识就是动过的地方。
加电试试吧,此机无COMS电池是会自动上电的。
接实验电源电流到0。04A

测了一下内存1。5V电压出来了
这说明PM_SLP_S4#信号出来了,那再测测PM_SLP_S3#信号有没有呢。在EC的64PIN脚也有。再看看这里

发现控制极不受控,再仔细雨看板原来这个R3604被取掉了。

料板找来100K补上,接电试机,电流蹭蹭上来了,但不显示,清理进水地方补焊后亮机。外也正常用了。让同行送其他配件过来装上OK。
因为是裸板送来,让同行送来拼起点亮进系统后就取走了,但交客户后,客户反映此机一入游戏就会掉电,重装系统装到一半就会掉电。再次送来。我一试果真如此。
一直很忙,当时只发现掉电一瞬间HM67超烫手,难搞!所以丢到了一边。
今天有时间,仔细查查。这里有三个很重要的信息要看看,一是进入游戏就掉电重启,可能会是哪几个地方的问题,,,二装系统GHOST一半多或大部份掉电重启可能是哪里的问题,三是没重装系统用原系统时打开游戏时会快速掉电而且必掉。汇集三种情况综合可能的共同点首先查CPU的供电是否正常。一个一个的去排吧,首先测CPU供电,电压正常,这还不够还要考虑其能否根据CPU的需要随时提供足够的电能。于是将客户硬盘在别的电脑挂个系统。开机进入,装个鲁大师,打开温度监测,赶紧用万用表点住PL4301的1PIN与3PIN波形分别如下。

直至三分钟后机器自动断电重启。
3PIN有驱动方波但幅度不够。目标明确了。要看一下反馈电路是不是正常,仔细查看如下图

哎!。。。伪装的很好这里有个电阻装反了,粗看以为是个电容,下面那个地方感觉被取走了什么。。。此机好蛋痛。主板上刚好此处没有标识,为省事找万能淘宝吧,没想到。。。。

只能自已找了,不好意思哈,本人很懒!

很快发现是这个PR4235取掉了,

这个PR4235与栅极驱支器PU4302相连。而PU4302这PL4301的2 3PIN提供驱动方波。简单点说就是PU4302无法将输出的电压与电流反馈到PWM芯片PU4201。导致PU4201无法调整输出功率,进而无法满足CPU需要较大电能时所需的电能,只由一路输出达到其能承受的极限后自动关停了。
料板找到同阻值电路代换上如下图

开机一瞬PL4301的3PIN波形。

把时基调一调是这样的

进系统后开温度压力检测3PIN的波形

拷机一个多小时,没问题。

网友:
我这也有个进水的,不好弄

网友A:
晕啊,上家把电阻取走了,你把电阻上去就正常了,难道是上家收费高客户不修了而为之吗?真心不懂。

网友:
牛    可以修成这样  真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啊,上家把电阻取走了,你把电阻上去就正常了,难道是上家收费高客户不修了而为之吗?真心不懂。

应当是这样,过了几手,最后到了售后,售后再送来的。

网友:
牛B技术牛B人 高手

网友B:
楼主用的什么型号示波器,求介绍

网友:
看来上家也不是孬种,做这么玄的手法!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这样都能修好,修机英雄!膜拜啊!高手高手高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什么型号示波器,求介绍

普源DS1074Z 破解成100M了,四通道

网友:
看来上家也不是孬种,做这么玄的手法

网友:
楼主技术真一流,大师呀!

网友:
欧兄的大号,在哪里求暴露?破解后界面不错,我的1102E有空也破解玩耍下。

网友:
有些修理人员职业道德不好,故意做故障。

网友:
我这个死不出CPU供电现在都没思路了,楼主是否能给个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