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p3212 ncp3218 中文引脚定义

楼主(2015-04-24):
1 EN  使能输入,低电平关闭芯片
2 PWRGD  电源好,开漏输出 迅维网月饼翻译
3 IMON  电流监控输出
4 CLKEN  时钟使能输出。当CPU供电正常后发出低电平。CPU供电不正常时,开漏输出
5 FBRTN  反馈回路输入/输出
6 FB  电压误差放大器的反馈输入
7 COMP  电压误差放大器的输出和频率补偿点 迅维网月饼翻译
8 TRDET  瞬态检测输出
9 VARFREQ  变频使能输入.  高电平时PWM时钟频率会跟随VID的变化而变化
10 VRTT  过热指示输出
11 TTSNS  通过一个NTC电阻接地,检测温度。当过温时,拉低VRTT#。禁用温度检测功能时,此脚要接地
12 GND  接地 迅维网月饼翻译
13 IREF  通过80电阻接地,设置内部基准电流
14 RPM  斜坡脉冲调制(ramp-pulse-modulated)模式定时控制输入 迅维网月饼翻译
15 RT  多想频率设定输入
16 RAMP  PWM 斜率设置输入迅维网月饼翻译
17 LLINE  输出载重线设定输入.
18 CSREF  电流检测基准输入
19 CSSUM  电流检测总和输入
20 CSCOMP  电流检测补偿点
21 ILIM  极限电流设定 迅维网月饼翻译
22 OD3  连接到第三相的驱动芯片SD脚,可以禁用第三相
23 PWM3  PWM方波输出,可以送给第三相驱动芯片,控制第三相PWM输出
24 SWFB3  第三相电流平衡输入,仅用1相或2相时,此脚要悬空
25  BST2  第二相自举升压迅维网月饼翻译
26  DRVH2   第二相上管驱动
27  SW2   第二相相位,可以用于电流检测
28  SWFB2  第二相的电流平衡输入。仅用1相供电时,此脚应当悬空
29 DRVL2   第二相的下管驱动 迅维网月饼翻译
30 PGND  接地
31 DRVL1  第一相下管驱动
32 PVCC  供电
33 SWFB1  第一相电流平衡输入
34 SW1  第一相相位  迅维网月饼翻译
35 DRVH1  第一相上管驱动
36 BST1  第一相自举升压
37 VCC  供电
38 PH1  相位数量配置脚。连接此脚到VCC配置为3相供电 迅维网月饼翻译
39  PH0  相位数量配置脚。连接到地配置为1相,连接到VCC配置为多相
40 DPRSLP  深度睡眠控制输入
41 PSI  电源状态指示输入。 此脚低电平时,强制工作在1相模式迅维网月饼翻译
42 - 48 VID6 to VID0  电压识别输入。正常工作模式下,可以配置输出电压在0.3-1.5V

网友(2015-06-11):
两者互换!!!

网友(2017-07-01):
正在修这个CPU供电,很好的参考资料,感谢月饼老师

网友(2018-03-14):
正好修到宏碁4738     处理器电压偏低      换一个试试   等下回复

网友(2021-08-30):
16脚的斜率设置电阻,649K/F的电阻挂了,就会造成只能用奔腾CPU,用酷睿CPU,启动进入界面重启问题

网友(2023-07-23):
修机正好用,感谢月饼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