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42J 版号K42JR开机掉电的

楼主(2015-04-24):
ASUS  X42J   版号K42JR开机掉电的。表现为开机后电流上到0.2后。跳到0.8.大概停5秒后上至1.5.然后在1.7--1.8--2.1慢慢往上走。这时候机器不亮,键盘大小写灯没反应。过个几秒钟电流降到1.5.再过一会儿电流直接降到待机状态。这时候散热片很热。以为是温度过高引起的,但是掉电后按开机键又可以直接开机。排除温控了。断开显卡供电后发现不掉电了,电流在1.2不动,到这基本就鼓掌明显了,果断换显卡OK,,亮机不掉电

网友:
我这个跟你的差不多

网友:
这机器显卡问题挺多

网友:
以前有修到过这个机子,也是显卡问题,修加焊不行,,更换OK

网友:
,修加焊不行 jiu huan

网友:
显卡  坏是常事  我修的最多 就是 显卡 了 ‘

网友:
加焊不行吗 这个机器

网友:
楼主,你总么先不刷BIOS呢,我以前碰到过,是刷BIOS就好聊的

网友:
先加焊试试呗

网友:
供电问题就直接换显卡了?经验?

网友:
一模一样的问题  我也慌个试下

网友:
修这款机器我修复率低

网友:
这机器散热不好,要的I5的更是要命

网友:
这机器的问题可多呀

网友:
这个机器桥坏了也这样的

网友:
这个机器问题多多 受不了

网友:
我的e40的机器也是  amd 的   开机电流跳变到2.1 不亮机了是不是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