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C 白屏修复

楼主(2015-04-24):
今日接修一台联想Y460C,熟人的,放下就走了。开机显示白屏。
外接显示器正常,这种问题一般是排线断,液晶屏板电路故障及主板3.3V屏供电问题。。
果断拆机,查屏供电,如图,发现2,3脚的3.3v没有,但是4脚有3.3v。拆下排线,测量主板连接器上6,7,8脚3.3v屏供电正常。到此问题很明显了,排线断了。将液晶屏上的2,3,4脚用锡连接,哈哈。图像出来了。

网友:
2.3.4脚连在一起,不错的想法!

网友:
不换排线,连2、3、4,有古时的围魏救赵的战略。

网友:
楼主的思想  思路   挺开阔的        值得赞一个

网友:
排线引起的屏供电问题

要是熟人还是换个排线好
1换和修的价钱……
2.换了更稳定……

网友:
同道中人啊,我还以为就我这么懒不愿擦排线呢

网友:
大家客气了,本人只是会点简单维修而已。。。和论坛里的大侠们可不敢比。。。

期待大家的指教。。。

网友:
下一个屏口接口定义先

网友:
哈哈  要是我 肯定也这么干

网友:
楼主这样做好么?不怕出事吗

网友:
还是要给客户换一个排线比较好,就只剩下一个供电了,你就不怕破皮导致短路吗。一般我没换屏先都会给客户把屏线给接好了。这样才不会出现返修的问题,你这叫治标不治本

网友:
可以出个好价钱的话换根屏线稳定些,出钱少呢就这样OK,等过了保修期再来找你了

网友:
恩 不错。这技术还是可以的

网友:
秒杀的就是爽

网友:
思路很开阔。 不过是杀鸡不用宰鸡刀的感觉 。   不考虑返修之类的么?

网友:
这样都行呀   太厉害了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