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5R电流从0.12开始0.01一直递增,温度会很高CPU风扇不转

楼主(2015-04-24):
求婶子帮忙分析下,之前是不触发 发现时按键坏了,搞下换上以为会好,然后一开机后电流上到1.20左右就会慢慢的往上走,我最多的时候等到它上到1.89,这个时候笔记本的南桥跟着CPU非常烫,并且CPU风扇一直都不转。
我之后把CPU拆下来开机,电流走到0.49-0.50就不会往上升了。上CPU后电流会一直往上走我怕烧坏东西所以只等到了1.90.
求大婶给思路

网友A:
先换个CPU试试!

网友B:
温度在涨,跟别的不搭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个CPU试试!

手头上没有CPU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温度在涨,跟别的不搭架

那是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
没有跑马吗,,

网友C:
AMD的CPU 容易坏  不过这板子很便宜

网友:
贵cpu不舍得买啊

网友:
这种问题 电流一点一点望上升  可以换个CPU试下 要不刷个BIOS

网友:
没接诊断卡  所以不知道跑没跑·  但是电流上到1.2了 应该是到了CPU供电了啊

网友:
不先查一下开机路吗?]

网友:
这板子现在很便宜了,耗费精力去修,不如换一块。时间宝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AMD的CPU 容易坏  不过这板子很便宜

亲 这个CPU是intel的 T2250

网友:
CPU更换了 以后电流的递增速度变慢了 但是还是会慢慢往上走,它的CPU我找了个主板测试了一下 CPU是好的,现在正在加焊南桥试试

网友:
有短路啊

网友:
华硕主板bios下载看贴纸上面的.如果不行换南桥就好了

网友D:
你有没有测试电压,到底正常不正常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有没有测试电压,到底正常不正常啊?

测哪里的电压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测哪里的电压啊?

当然是测SB和U的供电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当然是测SB和U的供电啦。

触发不到10秒SB烫的 不行 加焊以后0.65左右上升,之前1.20开始上升,我怕测得时间长点的话  SB烧了  但是我怀疑SB是坏的·

网友:
觉得要以不复位来修,虽然电流己有1安多

网友:
先刷bios试试   然后换个cpu看看情况

网友:
太烫电流当然会大起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