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IC780M-A点亮后掉电

楼主(2015-04-24):
精英IC780M-A点亮后掉电 测量供电都正常 求大神给点维修思路

网友:
可能是温度问题

网友:
温度压力测试

网友:
请测量RSMRST#和触发信号是否为高电平,很多由于触发信号低电平导致后期 掉电故障。

网友:
按上电时序去检查!!

网友:
先刷BIOS,然后查VTT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