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块技嘉GA-H55M-S2 REV1.3 维修实例,不要错过!

楼主(2015-04-24):
三块主板问题各不相同,先来个全图

第一块故障是不跑码反复重启。
     外观检查,声卡借口损坏,内存槽有金属异物。取出后跑码C1内存不过。查内存工作条件正常。再次外观检查发现内存背面有断线,立马补上!

一路跑码亮机,可是还没完,屏幕出现下图

ME BIOS 修复失败反复重启,上编程器嘻唰唰搞定,O(∩_∩)O哈哈~。
最后把声卡接口一起换了,

维修总结:外观检查很重要,一定要仔细看!

第二块故障全点无复位,反复加电重启
外观无异常,上假负载打值,测电压,发现敌情!
内存电压3.4v。我去这也太高了吧!桥,总线电压正常,cpu没电。按时序来先修内存供电!

打开图纸分析一下,哪些地方会改变内存电压?

根据维修经验,可能性最大的是U7坏,其次是U9,和0.6的分压电阻。

更换U7内存电压恢复正常,但是vcore还是没电
打对地值短路,看来是保护了,于是表笔狂戳。发现有项下管坏!

拆DQ2,DQ3,测量DQ3坏,换后打vcore值正常,各项上下管G极对地正常,cpu假负载测量电压正常,上真U跑码亮机。示波器对比测量各项供电波形无异常。维修结束。

第三块故障不认硬盘,认U盘但pe无法引导
南桥工作条件正常,时钟正常。刷bios无果
最后尝试关闭网卡后,奇迹出现了,认硬盘了进系统了
测网卡供电无电压,对地短路,网卡坏,保护电阻坏

更换后正常进系统,但获取不到ip,这时想到我换的全新网卡还没写MAC地址呢,呵呵!
进DOS刷RTL8111E MAC后 此板修复!

发帖不容易,感觉有用给点分
推荐大家一本书,也再次感谢讯维网交流平台!

GA-H55M-S2 Rev1.3.pdf

H55M-S2 ME 1.3.zip

网友:
LZ分析的很不错哦,加油,学习了

网友:
楼主思路好清晰,技术不错

网友A:
楼主技术不错啊,,这么新的板子都会修了!!

网友B:
兄弟,DOS内存怎么刷MAC地址???   MAC地址的文件在哪下载???   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DOS内存怎么刷MAC地址???   MAC地址的文件在哪下载???   谢了

帖子附件里有下载,内涵方法

网友:
简洁   清晰  效率!大赞啊!

网友:
简直是秒杀三块H55这么高难度 又重量级的主板,太猛了。。

网友:
楼主看了不是事儿    受益良多吧

网友:
看了楼主的帖子,受益良多,有了些思路~修板前的外观检测,看来确实很重要

网友:
基本功听扎实的

网友:
DQ3在这里损坏GS级直接导通,这里本身G级导通电压会一直处于低电平状态.

网友:
分析得到很到们,让我们这些新手学习到不少经验。

网友:
楼主这技术都是从讯维的书上学来的

网友:
现在的网卡都要刷MAC了?

网友C:
网卡MAC能不能再网卡属性里面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网卡MAC能不能再网卡属性里面修改?

可以,重装系统就没了,维修不要偷懒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网卡MAC能不能再网卡属性里面修改?

可以的,进系统改注册表项,用此方法突破内部网络封锁上网。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啊,,这么新的板子都会修

网友:
不是事  让我好心动 马上买了他

网友:
不错,维修很有思路

网友:
我好像忘记DOS怎么刷MACA 地址,  请教下,谢谢

网友:
长知识了,技术重要,眼力也很重要啊

网友:
第3块板  是不是  网卡 芯片 击穿了 啊 怎么我i=看到坑坑洼洼的!  哈哈 主板维修不是事儿 我师傅也可我买了!

网友:
如何刷写MAC  地址,问下哪里有相关帖子

网友:
楼主为什么第二款主板内存电压3.4V与U7有关联

网友:
第三块主板为什么关闭网卡电脑可以识别硬盘

网友:
楼主强大呀,已经把书本的内容都融会贯通了

网友:
网卡短路了,桥没事么??

网友:
楼主这主板的维修功力真是如云流水。

网友D:
请问U7的VREF3脚是输入还是输出啊?是内存供电芯片输出的1.8V经过2个分压电阻分压产生后输送给U7的VREF脚吗 ??

网友:
兄弟  你辛苦了

网友:
高手啊,这个要顶了,学习了

网友:
谢谢了 LZ 在你这里学到了

网友E:
新手请教了,U7是干嘛用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新手请教了,U7是干嘛用的啊

调节基准电压,超频加电压用

网友:
楼主有这机器的图纸么。可以发上来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技术不错啊,,这么新的板子都会修了!!

最主要是推荐的书是亮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请问U7的VREF3脚是输入还是输出啊?是内存供电芯片输出的1.8V经过2个分压电阻分压产生后输送给U7的VREF脚吗 ...

U7可以看做与R468并联的可调电阻,受控于系统总线,相当于动态调节R468的电阻值,变大提早返回0.6,内存电压偏低,变小内存电压升高,isl6545工作时0.6不变

网友:
引用 网友F:
U7可以看做与R468并联的可调电阻,受控于系统总线,相当于动态调节R468的电阻值,变大提早返回0.6,内存 ...

楼主,VREF3脚你说于R468相连,动态调节当内存电压偏低的时候,它是怎么使内存变小电压升高?是不是使R468电阻阻值变化

网友(2015-08-16):
在没可换芯片情况下 第二块板的U7是否可以拆掉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