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硬盘还有救没?

楼主(2015-04-24):
   12年帮亲戚买的一台联想笔记本,最近速度特别慢,经查是硬盘坏了,测试有好多坏道,MHDD无能为力,用WDR查看是这种情况。
实物图:

坛里朋友看一下,能不能用WDR修理呀,要怎么救它呀,开机报SMART错误。

网友A:
清SMART,清G表。低格之后扫描加P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清SMART,清G表。低格之后扫描加P

是用WDR软件操作这几步吗?低格也用WDR?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用WDR软件操作这几步吗?低格也用WDR?

是用WDR软件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用WDR软件操作

学习一下这软件操作,谢谢您的指教。

网友C:
SMART     出错报警。。。。。。

网友D:
教你一个小秘密,拆开电路板,用橡皮擦把里面的接触点擦一下,有时会救活一块硬盘,当然,不能当客户面操作,原因你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教你一个小秘密,拆开电路板,用橡皮擦把里面的接触点擦一下,有时会救活一块硬盘,当然,不能当客户面操作 ...

我这个你这种方法能解决吗?是有时找不到硬盘才这样操作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SMART     出错报警。。。。。。

是的,有简单的解决办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有简单的解决办法吗?

有,直接枪毙

网友E:
thank you for sharing info

网友:
clear and rebuild smart

网友:
你太幽默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thank you for sharing info

别说外语呀,我们书读得少,看不懂的。

网友:
清除了SMART没用,需要清理G表吗?

网友:
低格一下试试阿

网友:
这是1692的盘,你别费劲了,用WDR修不好的,让他买一块吧

网友F:
直接换吧,修起来太费劲还不一定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F:
直接换吧,修起来太费劲还不一定好!

已经换了一块,这一块不弄好750G就浪费了。

网友G:
可以救,做映射即好
20元回收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可以救,做映射即好
20元回收

WDR能做映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教你一个小秘密,拆开电路板,用橡皮擦把里面的接触点擦一下,有时会救活一块硬盘,当然,不能当客户面操作 ...

好方法,不过,楼主的是朋友硬盘,不用偷偷摸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已经换了一块,这一块不弄好750G就浪费了。

这个只有亲自做,有可能修好。好多你都没有说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只有亲自做,有可能修好。好多你都没有说清楚。

在学习WDR软件,有空了再用WDR修来试试。SMART报错的硬盘我碰到的好多了,但都不会修,直接换硬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只有亲自做,有可能修好。好多你都没有说清楚。

在学习WDR软件,有空了再用WDR修来试试。SMART报错的硬盘我碰到的好多了,但都不会修,直接换硬盘的。现在有点闲,学习摸索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学习WDR软件,有空了再用WDR修来试试。SMART报错的硬盘我碰到的好多了,但都不会修,直接换硬盘的。现 ...

慢慢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