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L8211CL网卡无数据收发

楼主(2015-04-24):
RTL8211CL网卡  能认网卡,能连接,就是不能收发数据包,测量了电压 时钟 数据 都正常 ,加独立网卡也一样 ,拆了集成网卡  在加独立网卡就可以上网,但是可以一定要用集成的。 希望各位指教一下

网友:
拆掉集成就可以用?

网友:
你换新的板载网卡不行吗?难道你在BIOS禁用集成的?

网友:
系统没问题吗??没得的话就换新显卡!!

网友:
刷一下MAC地址!!!!

网友:
更换网卡芯片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