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一体机图纸,版号是CIG41S

楼主(2015-04-24):
谁有联想一体机图纸版号是CIG41S

网友A:
图纸不好求,这玩意少,不如你有什么问题发出来,大家一起分析一下

网友:
是联想b300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不好求,这玩意少,不如你有什么问题发出来,大家一起分析一下

已经修好了,刚开始的时候,是没待机,客户说在家有烧焦的味道,我拆机后对各个电感打对地阻值,均正长,上电有待机开机后跑到2.56A可就不亮,反复测信号,结果掉电没待机了,果断换掉51125结果一上电,电容就冒烟还有次次声,心想这下玩了。后来测试发现3.3转换管烧了,换管,又把原来的51125还回去上电,电流一路小跑到2.56A欣喜若狂啊。插屏有不亮有没待机了,后来发现亮度调节这个地方有问题,直接把三级管干掉,插屏完美亮机。于是开始装机,刚装好上电有没待机了,一万个草泥马脱口而出,拆机对51125加焊装机完美亮屏,至此整机修复,但是亮度调节失灵了,机器睡眠后就白屏了。

网友:
那就恭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