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S5830触屏4 5 6键失灵

楼主(2015-04-24):
首先认识下电容屏构造主要是在玻璃屏幕上镀一层透明的薄膜导体层,再在导体层外加上一块保护玻璃,双玻璃设计能彻底保护导体层及(触屏IC)感应器。 目前市面一般分为带触屏IC电容屏和不带触屏IC电容屏两种! 一种为带触屏IC的电容屏在触屏上会出现有一个正方形的电感处理IC(触屏IC)!这种当前还比较普遍!

另一种为不带触屏IC的电容屏在触屏上既见不到那个正方形的电感处理IC(触屏IC)!以后估计会慢慢普及这种的!因为成本将会比较低点!因为此类型的触屏设计是把那个正方形的电感处理IC (触屏IC)设计到手机的主板上去而大大降低了触屏的成本!
好了大家都了解了电容屏的构造了接下来进入正题:
上面说到电容屏的构造!现在开始分析原理和修复了!

1.电容屏的工作原理是:电容式触摸屏在触摸屏四边均镀上狭长的电极,在导电体内形成一个低电压交流电场。在触摸屏幕时,由于人体电场,手指与导体层间会形成一个耦合电容,四边电极发出的电流会流向触点,而电流强弱与手指到电极的距离成正比,位于触摸屏幕后的控制器便会计算电流的比例及强弱,准确算出触摸点的位置。电容触摸屏的双玻璃不但能保护导体及感应器,更有效地防止外在环境因素对触摸屏造成影响,就算屏幕沾有污秽、尘埃或油渍,电容式触摸屏依然能准确算出触摸位置。

电容式触摸屏是在玻璃表面贴上一层透明的特殊金属导电物质。当手指触摸在金属层上时,触点的电容就会发生变化,使得与之相连的振荡器频率发生变化,通过测量频率变化可以确定触摸位置获得信息。由于电容随温度、湿度或接地情况的不同而变化,故其稳定性较差,往往会产生漂移现象。

2故障修复进程:今天接了台刚换触屏一个礼拜的三星S5830触屏4 5 6键失灵!本想从新换块触屏!毕竟外面进货不贵!但考虑到因为刚换不久的,虽说换时是说没保修的,但是熟客的原因,就推说送厂家看看!留机后拆开发现四处没有任何一样呀!

本着修不好换块新的给他的心态决定研究下看看能不能修复!毕竟上次换的价格也不低嘛,但是经过不断的研究,反复采取了两种方案结果第二种方案成功了!下面给大家分享下首创的非专业仪器的修复方案了,网上说的电击法不靠谱!

开始,首先看图一吧准备工具:
1出故障的电容屏!
2全新的手术刀,主要是够锋利
3细的漆包线
4修复电脑键盘用的导电胶!有些人叫做导电漆!淘宝下好多几块钱一小针桶。

一般部分按键触屏失灵引起的故障均为导电层部分接口脱落或是松了,用手术刀片慢慢敲下导电层接口那个脱落有些严重的基本已经可以目测了。由于局部导电层接口断线引起了触屏IC无法正常检测到部分按键的数据导致触摸失效!

因此我们要修复的就是负责找出断线的那一根或是多根的电极线,然后在把他接回去即可使触屏正常工作

发现了故障点后先用烙铁把漆包线的绝缘层刮开,在把刮开的漆包线粘满导电胶(维修电脑键盘用的导电胶),接着用手术刀慢慢的把损坏的导电层接口翘高一点点,记住是一点点哦!而且要保证不要在造成二次断线哦!只要能让沾满导电胶的漆包线塞一点点进去接触电极线即可哦!然后就拿开手术刀,导电层接口自动回缩压住漆包线!到此用手术刀把多出的漆包线轻轻的划断,记住不要移位哦!

如果影响到旁边的其他电极线断线的话,就按照前面的方法再次修复即可!然后接下来的就是时间了,等它慢慢的干,干了后导电胶就会变硬,如果在半干的情况下也可以用维修用的绝缘胶纸粘下去更加固定位置效果会更加的!当然如果能保证接的电极线不移位的前提下可以用吹风筒加快烘干导电漆的速度

完全干后即完全修复了,装机测试后一切正常,理论上支持所有机型,待尝试。

网友:
这种情况直接换屏。这样搞感觉不耐用,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