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电源使用 电源掉电

楼主(2015-04-24):
ACEC LA-6901P 使用过程中电源会掉电 电池不会  就电源保护隔离过不去

网友:
是不是 隔离管有漏电

网友:
不知道给位遇到过没

网友:
兄弟我没辙了   呜呜

网友:
既然知道,是保护隔离没电,导致的掉电。还问!查下隔离管的控制极

网友:
就查隔离管和周边的电容,电阻,控制。

网友:
兄弟,重焊一下充电芯片看看。

网友:
把保护隔离的测量数据发上来  再求助吧

网友:
最简单的,电源换一个试试

网友:
换个电池隔离管看看

网友:
确定是保护隔理的问题,那就查呀

网友:
排查隔离保护电路  有短路

网友:
我也不明白什么是电源掉电,你用他当然掉。你电源不用,光用电池他会不掉电,那不是神了

网友:
把隔离管换掉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