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50插CPU这里短路高手给看看

楼主(2015-04-24):
高手给看看acer 4750插CPU这里短路高手给看看
cpu

网友:
L2303电感短路,刚才忘发了

网友:
是不是CPU座子有问题啊!还是你的CPU

网友:
u没坏,我换机器试了

网友:
据说,新型的CPU对地阻值都特别低

网友:
把它断开来,看那边会短路

网友:
cpu 和显卡的对地本来就很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