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序都已经满足,大家进来帮我看看,跪求方法,富士通LH520

楼主(2015-04-24):
时序都已经满足,还是不开机,跪求方法,富士通LH520,广达代工的,DAOFK1MB6D0. REV: D  , 按开机键后,电流跑到1.22然后掉到待机电流(具体多少看不到,我的是三位的)。反复按开机键电流都上到1.22A后掉下来,上不上内存都一样。上内存后偶尔碰运气能跳几次到1.45几就可以显示了,感觉是不过内存掉电,但内存的条件都查了都有,就是DDR3内存的复位,正常和不正常都测不到,不知道怎样才是正常的。CPU复位都有了,时序已经跑完了,求高手指点下,怎样测量,

这个机子,虽然是双桥的,但时序名称都是按单桥的名称,这点以前没有遇到过(修得少)。

网友A:
有时能显示,加热下显卡看看会显示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时能显示,加热下显卡看看会显示不?

不显示时,内存都没有过,电流在1.22处,应该更显卡关系不大,除非在内存那里电流有跳变,才搞显卡

网友B:
显卡也会导致不过内存的,你不是说掉电吗?搞搞内存不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也会导致不过内存的,你不是说掉电吗?搞搞内存不掉了!!

反复的掉电,内存DDR3测不到复位电压,多次掉电后就能亮机,关机,又反复(000---1.22A---000---1.22A),能亮机时测内存复位也没有电压,搞不懂。

网友C:
这个掉电是怎么掉电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掉电是怎么掉电啊

我的是三位的看不到待机(000----1.22A ---000---1.22A--000)按开关此时关不了机,一直反复的跳,只有关稳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三位的看不到待机(000----1.22A ---000---1.22A--000)按开关此时关不了机,一直反复的跳,只有关 ...

不会又短路吧

网友:
没短,看心情,他跳累了,就显示了,按关机后,又一直在那里跳

网友:
谢谢你的参与,呵呵加加分呗

网友:
查下COMS电池 不行换U换内存 不行刷BIOS 不行干桥

网友E:
所有供电正常后发出的PG到EC的HWPG信号  查一下他之前供电有没有虚焊和坏的电容

网友:
都知道不过内存了,那就先给内存插槽打个阻吧。

网友:
先搞一下北桥  不行查io

网友F:
看看HWPG吧。要么你就加焊显卡或者换显卡 ,你如果一直纠结内存也没用 三代的是没有内存复位的。你走进死胡同了,纠结内存的干嘛 ,要是我直接换显卡 HWPG我都懒得查,可是...毕竟是给你支招 你还是可以先看看其他的。

网友G:
跑1.2几的时候  内存有波形没有啊!!

网友:
搞一下北桥先

网友:
搞不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跑1.2几的时候  内存有波形没有啊!!

没有显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看HWPG吧。要么你就加焊显卡或者换显卡 ,你如果一直纠结内存也没用 三代的是没有内存复位的。你走进死胡 ...

三代没有内存复位?,你是指测不到内存复位电压,还是什么?三代内存有复位呀,就是测不到复位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所有供电正常后发出的PG到EC的HWPG信号  查一下他之前供电有没有虚焊和坏的电容

CPUPG,复位都有了,时序跑完了的

网友:
你的时序都跑完了,GFX电压出来了吗?PLTRST正常吗?BIOS的2 5 6脚波形正常吗?CPU复位有了CPU是否寻址了呢!

网友:
我也遇到了

网友:
感觉北桥的可能大点哦

网友:
干了再讲!

网友:
不稳定确实不好查

网友:
AMD北桥的问题

网友:
如果有示波器就好了。测内存总线有没有波,过了内存为程序或其它外设供电有问题。不读内存。那就是CPU或桥。信号线问题

网友:
搞搞北桥先

网友:
BIOS的2 5 6脚波形正常吗?

前两天修到一台华硕K42DY 不上CPU BIOS 2 5 6 都有波形。无语

网友:
请问楼主是用电池?适配器?还是两者同在机子上,充电隔离部分的MOS管会不会软击穿?上电一会导致短路,引发保护,之后掉电,

网友:
下COMS电池 不行换U换内存 不行刷BIOS 不行干桥

网友:
电流跑到1.2这应该是过了内存了,应该往下查,不用太纠结于这个1.5V的内存复位,有时候机器跑码后才有这个电压,但不跑码也未必一定就是这里出问题

网友:
北桥吧 不行刷下BOIS或者EC干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