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38G 不触发 通病2

楼主(2015-04-24):
上电0.004   0.034 掉回去  mainon 没有 直接干南桥
有mainon 没有maind  查 PQ26  和 Pr123      15V 和 中间几个三极管

杀了好几个了  能看懂的看 看不懂乱回复 直接呵呵

网友A:
来分截图更好了,没看懂

网友:
我刚刚手上有台这样的机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记住了下次遇到好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来分截图更好了,没看懂

他是说,这毛病直接修南桥和有mainon 没有maind  查 PQ26  和 Pr123      15V 和 中间几个三极管" 就ok、

网友B:
最好是配图说明,不然不好明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好是配图说明,不然不好明白

你自己找个图纸另外发一个吧! 呵呵

网友D:
MAINON直接杀南桥?你不查EC或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还没遇到过,可以收藏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MAINON直接杀南桥?你不查EC或有没有短路的

回去问问你 老师什么叫通病!

网友:
AMD还是INTEL?勿喷,amd南桥恨少见到坏的。INTEL多的去了。

网友:
我修过一块,是南桥短路了,换了一个好了

网友:
无图 很抽象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自己找个图纸另外发一个吧! 呵呵

我不会,我是小白好不好

网友:
呵呵休眠的问题还是???

网友:
有MAINON, 南桥返回开机信号了,没有MAIND 转换电压没有转换出来,给新手解释一下,不对请包涵

网友:
  这个机器 大多是开机芯片的工作条件不正常,

网友:
这我遇到过通常是 Pr123  坏了!!!!

网友:
记下了,以后遇到就杀掉

网友:
杀  直接杀

网友:
表示没看懂啊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下次遇到了就直接秒杀了

网友:
还没注意到这个问题呢

网友:
没看懂,得找个图对照下,板号发下啊

网友:
这个以后遇见了就秒杀了

网友:
待机 15V不出来 知道是什么问题嘛

网友:
楼主 好样的 啊!

网友:
这叫触发掉电,已经触发了,要看哪个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没有看懂,能在说清楚吗?

网友:
谢谢分享,此机型绝对受用

网友:
修过这样的 我的手开机掉电 也是PQ26那一排3极管中的哪个就忘记了

网友:
南桥具体什么型号

网友:
这个机器待机芯片也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