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Hisense)]
海信LED电视机画面是黑色背景时屏幕变成暗红色

楼主(2015-04-24):
海信电视机型号:LED42K310X3D
电视画面是黑色背景时屏幕变成暗红色。只要是画面是全黑背景的话,会全变成红色或红色色斑。
烦请各位帮忙诊断一下,这是哪个部件出了问题。
需要如何去修。

网友:
用行动说话,顶起没商量

网友:
不如试度加焊下主芯片试试。

网友:
我自己不会修,我是查了资料自己拆机搞的。所以我也不知道故障点在哪。所以来论坛求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就是虚焊,不信你再加热下又可以用几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虚焊,不信你再加热下又可以用几天

我不要只用几天。我想一劳永逸。一次能修好。不要老反反复复出现红屏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要只用几天。我想一劳永逸。一次能修好。不要老反反复复出现红屏现象。

加焊芯片啊

网友:
可以拿手按按看 看哪里按着就不红屏了

网友:
主要我不是搞电子维修这一块的。不懂。

网友:
不行就把逻辑板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