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充电问题

楼主(2015-04-24):
联想G480,检测不到电池。但是单独用电池能开机,单独用适配器也能开机,电池适配器同时使用却检测不到电池。后来发现只要合上屏幕,立刻可以充电。
系统一换,更新了官网的驱动。换电池,问题照旧,
遇到的兄弟说一声。

网友:
是不是主板哪里接触不好

网友:
建议你刷下bios看下

网友:
我前几天 修一个dell 5110 不充电  开始没找到原因 客户急  加钱直接换主板   结果回来后不好用  换电池  电源  不好用  最后 换个接口板好的

网友:
隔离电路的问题 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检查电源是否完好,也可以换个电源或者说用适配器试试,,按你所说,应该是电源电流达不到充电时的电流,所以才不充电...

网友A:
打下电池总线有没有波就知道哪里问题了

网友:
这个不好说啊

网友:
查下隔离保护!!

网友B:
告诉你故障啊 是充电芯片问题 这问题 我遇到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下电池总线有没有波就知道哪里问题了

已经抓到波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告诉你故障啊 是充电芯片问题 这问题 我遇到过的

真的吗?BQ24707A这个是充放电芯片,他坏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告诉你故障啊 是充电芯片问题 这问题 我遇到过的

我刷了个基地的Bios,结果单用电池和适配器加电池都不触发了,只用适配器正常。刷会原机备份还是如此!和最开始的现象不一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刷了个基地的Bios,结果单用电池和适配器加电池都不触发了,只用适配器正常。刷会原机备份还是如此!和 ...

试下吧 不试下怎么知道是充电芯片问题呢

网友:
还有电池到EC的总线量下 充电的使能信号量下

网友:
保护隔离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