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维修M2N68-AM+SE2 一例

楼主(2015-04-24):
板号:M2N68-AM+SE2 VER:1.01G
故障:跑码D5掉电
过程:
昨天朋友接了一台机,时亮时不亮,技嘉AM2的板子,没看板号.我让他直接换板算了.正好手里有一块ASUS M2N68-AM+SE2的板,板上的U是7750.正好华硕的板也支持这U,装好U存检测卡,插电,点了直接跑码D5,然后掉电. 跑到内存就掉电,多半是缺电或者是某个电压被拉低了.上网一看某同志说是822电阻容易坏,不管了,量了一下开关针,0.6V ,一跑,发现连到一个电容和排阻,下了电位,如图

此处PWRBTN脚与之相连的排阻,应该为+5VSB上拉,而一边蓝点标示处,只有0.6V,而另一边有5V,果断将此排阻换之,故障修复.话说,这个是通病???

网友:
学习了,好偈华硕的主板822出问题较多啵

网友:
遇到好多块,不触发也是这个822排阻问题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总结的也很有道理!

网友:
果然又是822排阻!!

网友:
所以说网络的力量是强大的,遇到技嘉板子,主攻822排阻,排除之后再修其他。

网友:
华硕的排阻  大家都懂得   碰到了 收钱就是了   哈哈

网友:
现在华硕822都换习惯了

网友:
所有华硕的主板822都是通病!!!

网友:
又是排阻问题。

网友:
又是送钱的822

网友:
哈哈,没有822以华硕的质量,坏的几率很小哦。我们可都饿死了

网友:
华硕板就是喜欢坏822.

网友:
果然又是822排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