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20 开机掉电

楼主(2015-04-24):
X220开机掉电,拆机看到L44烧断 拿万用表测试1脚为零,然后把U52 拆了阻值正常,订芯片换上电压1.05V 正常产生但还是掉电,查到BPWRG 只有0.4V   肯定不正常,测试所以得B电压都正常,在测试1.05V 电感阻值偏低   烧鸡 发现PCH 发热,然后换PCH 后修复

网友:
换桥 需谨慎

网友:
修机器这么的速度啊,楼主修机器的经验也是相当的丰富啊

网友:
我们这些新手什么时候才能这么速度

网友:
此机器有电阻通病掉电故障

网友:
可以发个截图看看那个电阻吗

网友:
X220南桥打胶点又小能修好真是不错的技术了

网友A:
楼主图太小了,上微距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图太小了,上微距照啊。

不懂啊,你指点

网友:
经验也是相当的丰富啊

网友:
不错,这地方嗨能烧的出来

网友A:
将相机或手机打到微距功能,然后再拍照啊。

网友B:
附上图纸就更好了 让我们学习下

网友:
学习了。换桥也是难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附上图纸就更好了 让我们学习下

图纸都可以下到的 所以没有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将相机或手机打到微距功能,然后再拍照啊。

我下次试一下

网友:
这机器的桥可不好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