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11sINTEL芯片组ATI独显触发掉电顽固通病彻底解决方案

楼主(2015-04-24):
4411S触发掉电这个问题我在论坛搜索过很多BIOS版本,都是第一次开机好用,装上硬盘进系统后关机,再按一下开关就灭了。但奇怪的是每次刷BIOS后都能好,只要不接用户的硬盘就都能正常开关,一装硬盘进系统就再也开不开。我搜索了好多帖子都有发现这个问题但可惜是无解。最后我找到问题,把BIOS芯片放入编程器与正常BIOS校验发现在1157地址出数据不同。看来是BIOS被改写,难道是用户的硬盘里有这么厉害的病毒?能改写BIOS信息?用户的硬盘里有太多的资料,我并不打算去惹麻烦。最后通过禁用BIOS芯片的3脚写保护功能来实现,彻底修复这个故障。

这个电阻是芯片3脚的下拉至接地电阻,只要把下拉改成上拉到8脚供电脚就可以了,实际应用焊盘已经设计好了只是没安装零件。

补充内容 (2015-5-27 18:12):
各位同胞我有罪,只正常了一周又犯病了。是换南桥修复的。

补充内容 (2015-5-27 18:18):
BIOS芯片是高温焊坏的加分可以撤销,但我不能误导大家,对不起!

注意:此机的最终解决方案是 换南桥修复的  BIOS芯片的问题是高温焊坏的

             由于此贴楼主不想误导大家 特留言给我将其修改一下                句容留

网友:
这招见所未见

网友:
你这所谓的病毒毁坏BIOS是道听途说,还是真的有这回事啊,不解

网友:
4411还有这个问题啊  呵呵  没遇到过  学习了

网友:
楼主这也能发现,真心佩服。

网友:
这种问题稀奇!硬件写保护也是妙招!

网友:
我也修过个没修好。最后换主版

网友:
楼主强大了,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A:
病毒改写BIOS数据以前还真不信,但如今信了。前天下了个WIFI万能钥匙,下完后,晕,电脑居然自动关了显示器,我打开显示器,才出字,又关了,反复数次,还以为是显示器坏了,不信显示器这么巧就坏了,果断还原系统,立马好了。这种情况我到现在还在想,到底病毒是怎么做到的啊!

网友:
3脚接上拉电阻,是开启芯片写保护吧。

网友:
这样做      以后这个机子  要是到别处修的话    下家有一顿修了   呵呵

网友:
楼主还真是天才啊

网友:
你把芯片写保护了,如果修改BIOS设置也应该保存不了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病毒改写BIOS数据以前还真不信,但如今信了。前天下了个WIFI万能钥匙,下完后,晕,电脑居然自动关了显示器 ...

研究开发这些病毒程序的程序员也要掌握计算机的原理,才能让程序顺利执行,达到目的,话说人家就是吃这碗饭的啊,只不过是他们是软件,咱们是硬件而已

网友:
楼主技术太牛了,这都想得到

网友:
楼主排除过BIOS芯片损坏,或者周边电路有问题吗

网友:
第一次见到涨知识了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会有什么情况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
这确实没遇到过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儿好的经验,,,

网友:
好奇怪啊 第一次见这样的问题难道客户的硬盘真的有病毒吗

网友:
会自动变换?真有这么要命的病毒?真想看一下。都不知能屏掉写保护。真学习了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看来又是一位高手

网友:
楼主真心细,这个问题也能发现并分享出来。

网友:
楼主强大了,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楼主换个硬盘OK不呢

网友:
佩服佩服真心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是ZHENG FU 部门的机器吧,有点位和跟踪的
看来你业内行家,是特警的!

网友:
厉害 又学了一招

网友:
这招倒是蛮新鲜的招数

网友:
我这刚来了一台4411s的机子触发1.1A掉电 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2015-05-26):
这个 修到好多了 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楼主说的这种情况我已经修过几次了,但是是换南桥就好了!也没反复出现呀!也是开机就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