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S不开机,电流80MA,请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5-04-24):
电流80MA,求大神指点指点

网友A:
80ma 电压都没出全吧 进水还是摔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80ma 电压都没出全吧 进水还是摔坏啊

进水了,原本是OK的,只是搞了显示,搞好了,放着就不行了

网友:
You can try this

网友:
您可以獲取露天槍約280度加焊,如果無效,然後把兩個IC補植的身影。檢查等地集中在水腐蝕或80毫安如果沒有引導下圖顯示了電源IC的短褲肯定影響腐蝕不開機 - 無膠放心,IC處理能力部分也有可能 - 處理顯示器電源IC~

网友:
有没有彻底洗 干净啊

网友B:
估计没洗干净原因,主板用超声波清洗干净应该OK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估计没洗干净原因,主板用超声波清洗干净应该OK

亦洗过了,还是不行

YLL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亦洗过了,还是不行

电压测下,看看输出电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