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242 G1连续3台无图纸维修

楼主(2015-04-24):
接3台惠普242 G1的机器
1:开机0.2几掉电,掉到稳压电源直接显示0.000,测量3、5V电压掉到没有,待机芯片是TPS51225C,示波器抓不好,就不上抓的波了,直接换TPS51125C,OK!由于,客户是教学用的,返修说外接不能用,直接测量VGA口阻值,正常,好吧,拆机,直接发现目标 ,换了,U3053,问题解决。
2:进水,开机,电压0.8几,为了更快解决,放COMS电池亮机,运气好,为了不再返修,拆机发现有进水的地方,好!洗洗刷刷
3:这个才是主要的……,这3个本,是一个人的不同时间修的:lol,客户描述,不能外接投影仪。好好,还是第一次那个问题,量都不量,直接拆机,眼一瞟,**,运气并不是那么好了,,老老实实量VGA口阻值吧,不正常的是9脚62欧姆、13脚无穷大、14无穷大,好吧,没图纸那就跑线吧!发现13、14脚相连的电阻变大,好的是40-60的样子,直接费板找VGA口附近的,换了,OK阻值回归正常!接下来,就是9脚的,正好是上图的U3150换了,阻值也回归正常,看这个图就知道我为什么说,这个板子才是重点, ,看见没有,外接可以了,NND,这是神马个外接迈!血样的色调,哎!123脚阻值正常啊!为何要这样呢????、、、这个板是单桥的,这是要换桥的节奏啊!!! 图中红色的就是到VGA123口的电阻,阻值正常,我想抓波,可是,怕麻烦,又有信心判断桥坏,就没有去抓波波了:'(:'(,下次我一定要尝试抓抓看,阿林老师我错了!好吧,还没说换桥呢?!我换桥的结果 。哈哈,搞定!就是换个桥,麻烦点!:lol:lol再给你们来张可爱的图图 好了,到此结束维修!谢谢观赏,来加加分分吧!谢谢…………………………………………

网友A:
VGA接口给我就不会修了,为什么同样讯维出来的我就不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GA接口给我就不会修了,为什么同样讯维出来的我就不会。

咋不给加分呢?有些东西也是要靠自己的,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咋不给加分呢?有些东西也是要靠自己的,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

今天分给加完了。说的对。

网友:
可以!第3个问题判断的给力,我应该向你学习……

网友C:
小徐同学越来越厉害了   要向你学习了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徐同学越来越厉害了   要向你学习了说

你是高估我额……

网友:
这些机器维修最大的难度是没有图纸
不过三台之间做对比也提供了一些定性依据  加分

网友:
扎我的运气就没那么好呢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看来又是一位高手

网友:
操越来越厉害了啊

网友:
都没有用图图纸,这速度真快了

网友:
碰到一些VGA外接不显的,一般客户都没有用过VGA,所以也没有修过这种问题

网友:
你那两个葫芦笑的好猥琐

网友D:
技术不错309舍友

网友:
没有图纸,也那么快搞定

网友E:
楼主有这机器的图纸么。可以发上来么

网友:
楼主这是哪的啊,惠普保外维修站?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有这机器的图纸么。可以发上来么

不说了无图纸维修么?

网友:
第一例中的测量3、5V电压掉到没有,应是保护掉电吧,怎么会直接换掉呢?当时是怎么想的?还有U3150是什么芯片?

网友:
不错哦 ,我一般要看图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技术不错309舍友

你现在住309啊!好好学哟!

网友:
要是我就不修了 ,换板

网友:
这钱赚的这叫一个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VGA接口给我就不会修了,为什么同样讯维出来的我就不会。

哈哈,这是生源问题不是老师教的不好。

网友:
这是什么意思,灌水?

网友:
师兄,带我可好啊。谢谢分享

网友:
VGA 故障的 目前还没遇到过。

网友:
来来去去都是供电和信号问题,都没问题就干桥

网友:
你们看不到那个芯片已有炸裂了吗???

网友:
Cảm ơn bạn, ah

网友:
我只想说2个字  6B

网友:
进水机器清CMOS,洗洗秒杀,人品太好了

网友:
楼主技术精湛啊  向楼主学习

网友:
这几个机器 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看来又是一位高手

网友:
第一个,没图纸是怎么判断出U3053坏的呢?

网友:
天意wx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又是一位大神啊

网友:
天意wx -6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F:
U3053是什么芯片?保护二极管?

网友:
还没修过VGA接口的问题

网友:
VGA 接口也会修到

网友:
修机神速啊

网友:
过程说得简单

网友:
不错啊,一下子修好三台,

网友:
因为过程就这么少,这三台没有花多少时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U3053是什么芯片?保护二极管?

那么多脚,那是二极管,这个芯片当时我我看炸了个小洞!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