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31 不亮机当代码

楼主(2015-04-24):
此机器是集成显卡的,开始是上电调流能到0.6几,后来在掉到0.48, 拆下裸机测试,上诊断卡能跑马,挡39不动了, 内存也无波,集显供电也没有 在论坛上找了个BIOS 刷上,刷了4M的, 上电可以跑吗挡 25 测集显供电也有0.8 内存也有波了,电流也只是比前面高了一点,后面就陆陆续续开始找BIOS 刷BIOS , 结果都是一样还是挡25 也没什么思路了, 不知道是BIOS 有问题还是那里有问题

补充内容 (2015-4-30 16:42):
此机已经修复,跑25已经亮机,故障为屏线松了,坑爹啊

网友A:
这个机子一般就是BIOS坏,而且是要刷32的,不能刷64的,刷了64的报错。你可以备份下64的试着刷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子一般就是BIOS坏,而且是要刷32的,不能刷64的,刷了64的报错。你可以备份下64的试着刷下

试了

网友B:
期待修复   有台电流一模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期待修复   有台电流一模一样的

还有发现  集显供电PL1004   过一会才出发出来大概10几秒那个样子才会发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发现  集显供电PL1004   过一会才出发出来大概10几秒那个样子才会发出

你的修好没啊

网友:
没有修好

网友:
都刷了好几个BIOS了,可能是其他问题。

网友:
现在的机子不好修哟

网友:
屏线的问题外接应该可以显示啊。

网友:
遇见过戴尔机器  屏线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