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 没有CPU供电

楼主(2015-04-24):
G470没有CPU供电,H_CPUPWRGD已经出来,但是对地阻止只有10欧,换南桥好了。

网友:
简洁 明了

网友:
看着真是一句话,相信楼主也是经过用心检查才得出这宝贵答案的,赞一个

网友:
为什么我修板就没这么顺过。。

网友:
   太简洁了吧

网友:
遇到过几台G470  电流跑0.3 不出CPU供电   也是换南桥好的

网友:
不能说细点么?看不明白

网友:
大家以后发帖能不能不要这样,一句话就写完了,这简直就是秒杀啊

网友:
G470 不出CPU供电,供电IC和CPU一起坏碰到很多。PCH坏的,我修了那么多,真没碰到过。

网友:
高手的帖子就是简洁呀!建议多分享点维修经历。。查故障和拍故障哦。。。最好有图。。谢谢。。

网友:
就说了一个PG 估计这个信号还不足以判断是PCH引起的

要是有详细说明就更好了

网友:
这个换南桥好的有好多的哦

网友:
大神发贴都这样吗   如果能加上维修过程 就更好了  呵呵

网友:
小白看不太明白啊

网友:
对地值不正常,那这个信号怎么又有了

网友:
我修了几台这个机器是也是CPU 无电压,但都是VDD5V没有,是5没转换出来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