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前辈们关于硬盘电机供电的问题

楼主(2015-04-24):
小白是修笔记本的。今天换下块坏盘,心血来潮想研究研究。看着盘片转着挺有意思,想着论坛以前有大神把硬盘改装成了切割机,想亲身尝试一番,却不懂电路和原理,于是向论坛前辈们请教。电机工作电压是交流还是直流?通电瞬间测得板上3个触点都有3.3V,盘片转了几秒就停下了,3个触点对地阻抗300多,电机上3个触点内阻4欧姆,如果想要盘片一直转,应该怎么加电压在电机的3个触点上才会达到效果。

网友A:
是怎么样一个切割机呢,是把硬盘盘片拆出来吗?拿盘片转动,就来切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怎么样一个切割机呢,是把硬盘盘片拆出来吗?拿盘片转动,就来切割?

电机转动啊,用来磨磨东西

网友:
呵呵 这也行 没有大神在吗

网友:
thank you for this , brother

网友:
等待大神。。。。。

网友:
静候神人,,,,!

网友B:
这换盘片就可以了变切割机,我是拿来磨磨镊子用的。方法很简单的,供电不要动,就开盘把盘片换掉,当然磁头这些也要拆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换盘片就可以了变切割机,我是拿来磨磨镊子用的。方法很简单的,供电不要动,就开盘把盘片换掉,当然磁头 ...

具体怎么操作,大哥

网友:
LZ 有答案了吗?   一起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具体怎么操作,大哥

先开盘把电机上盘片换成切割机的砂片,再把读取数据的磁头也拿掉。供电不动可以用原来电源的供电L头或品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