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31mx v2不上电

楼主(2015-04-24):
查到RSTRSM#为低,用摄子和旁边的3.3V短接了下,竞然3.3V一直都有了.想不通哦

网友:
看看待机电压正常么,要是正常的话直接换IO了

网友:
没听明白。。。3.3v有了 那亮机了么?拔了电 抠了电池 等一阵子再开还行么?

网友:
我也遇到过,本来没有电的,短接下一个电以后 就一直有了点,还可以开机,,过了一天又不行了。。

网友:
没看明白呀,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