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I5G31-L V2.0

楼主(2015-04-24):
不跑码,用假负载测有3个点不亮,加焊座还是一样,再加焊北桥还是依然故我,查没断线,是座子问题还是北桥问题?
点不亮

网友:
可能那几个点本来就是那样子的。。。

网友:
压座子和压北桥,有没有亮? 不亮的话直接找到那几根针打下值?

网友:
还有可能是线咱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