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370待机0.23 伴有电流声

楼主(2015-04-24):
Z370 待机0.23 不触发  有吱吱的声音
拆机 测量各大电感对地值 发现 PL8 1.5VSUS   对地值偏低只有10左右
翘起PL8 后继阻值正常  拔掉芯片 对地100左右 EF=  换上全新的
再次插电 待机还是0.23  摸了下芯片 发烫好严重
于是将上下管子一起端了 还是一样的这么高
难道3 5V短路了吗 这时候去查 待机3 5V待机电压 不对
两个电压跳动
拔电 测量对地值 对地值200左右 正常啊 可能是滤波电容 软击穿了
拔掉 换上 330的 这时再次插电 待机正常了0.01  3 5V也不跳了
上CPU 内存 插电 加电 完美

网友A:
待机芯片发烫,电容坏的很多。。。   赞一个

网友:
楼主修的比较快些  主要还是要细心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芯片发烫,电容坏的很多。。。   赞一个

待机芯片不烫 内存 桥供电 芯片发烫  5V带不动负载负载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