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显示器LCD222WG不显示故障求助

楼主(2015-04-24):
一台NEC显示器LCD222WG,开机亮一下就黑屏怎么维修?是屏的问题还是电源板,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高压保护了

网友:
一般都是滤波电容 灯管 变压器坏的多

网友:
估计是灯管问题,还有就是高压保护

网友:
这种问题不是高压 就是灯管老化了。。。

网友:
也可能是高压板问题.......

网友:
高压板 灯管 电容都有可能

网友:
背光灯驱动问题吧。

网友:
高压保护了,用灯管试高压板是否正常,如能长亮,就是灯管的问题了

网友:
电源带不了负载,高压板,灯管,甚至驱动板都有可能,还是要拆开查,当然高压板与灯管的可能性大。

网友:
电容漏电多,检查一下

网友(2015-06-06):
电源板和驱动板都换了还是一样,看来是灯管的问题了。灯管可以换吗?

网友:
电源板,灯管的问题

网友:
这种现象一般都是高压板或者灯管有故障,个别是电源带不动负载

网友:
先测灯管,在换通用高压条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