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i9128i无屏灯

楼主(2015-04-24):
接台熟人的三星i9128i无屏灯,拆机打开看目测此机进水,检查几个容易进水坏的地方,花了几分钟就知道了,如图:此IC进水易坏,短接IC一般都可以解决,不行就换一个新的灯控IC。

网友:
图片不清楚,能不能来个放大图看看,谢谢

网友:
那里不就是个焊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