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C声卡代换

楼主(2015-04-24):
华硕A55用alc887   代换了661 662 888 等型号都不成功,888代换后只有声音,不能录音!
完美代换型号为886 ,
是662-883可以随便换,
应该885-887可以随便换
888以上不知道怎么代了
6开头到661以前的记得也是很多都可以代换

网友:
用883代换662,代换过。

网友:
不同型号的音效芯片都没代换过。

网友(2016-06-15):
好像在几张主板图纸有不同型号供选择,还附了不同列举的声卡型号对应的外围阻容的取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