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0JD

楼主(2015-04-24):
   X550JD REV:2.0  如图,红圈中的电阻是多少K的阻值。 与CPU供电芯片的30 PIN相连。大神来

补充内容 (2015-4-25 12:39):
因为电阻另一端是公共点,根据这一点来看,这个电阻因该是一个阻止在几百K的样子,然后就上了一个1M的电阻,无果。换649K,无果。换100K,电流可以上去,原来的电流在0.06,现在上电1.3左右有跳变,但是没有显示....

补充内容 (2015-4-25 12:40):
最后换了一个200K阻止电阻。成功点亮机器。但是测量CPU供电为1.73V,这电压正常么?怎么感觉有点高...

补充内容 (2015-4-25 13:05):
最后确定此电阻阻止为1K,没错,就是1K。机器点亮,CPU电压依然是1.73V,可能这个电压是正常的吧。

补充内容 (2015-4-25 13:05):
最后确定此电阻阻止为1K,没错,就是1K。机器点亮,CPU电压依然是1.73V,可能这个电压是正常的吧。

网友A:
看它连芯片的多少脚。参考芯片手册判断阻值

网友:
建议测芯片组织知否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它连芯片的多少脚。参考芯片手册判断阻值

没有这个芯片的手册,这应该是一个反馈脚。

网友:
又学到一招,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这个芯片的手册,这应该是一个反馈脚。

这个求助帖解决了,怎么改成已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