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R 时开机时不开机

楼主(2015-04-24):
华硕K42JR 板子 很不稳定的情况 时开机 时不开机 有时候开机几次 就不开机了 正常开机的时候 PL8103 PL8104有3V5V 有电压 待机电流0.01 不开机的时候3V 5V 电感没有电压  但是发现断开PJ8106 PJ8109 任何一点 3V 5V 都能出来 后级阻止也正常 实在不知道什么问题了

网友:
这种问题秒杀的节奏!!!更换3V和5V的电容试试

网友:
这不是通病么   论坛上搜一下 一大堆

网友:
论坛这种例子多得去了   找找看吧

网友:
论坛上确实有部分通病不过是 VTT的问题

你的这个是 有时候不触发  建议重点修待机3V5V

网友:
我也修过这个问题把3V 5V电容换了就好了

网友:
按照上电时序检测。然后查他的工作条件即可,肯定能查出问题的

网友:
重点修3 5v待机  直接干滤波电容

网友:
no idea but i will cheack

网友:
电容.三五V的.

网友:
芯片的开启信号不稳定,查下

网友:
35v当然是值得怀疑的,最好测一下无35v时的开启信号怎么样

网友:
先测量一下待机电路  系统供电

网友:
一搬都是电容的问题,换了再说吧。

网友:
只看到一个100 的电容

网友:
通病的 18K电阻在那个位置啊

网友:
滤波滤波换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