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430开机掉电

楼主(2015-04-24):
   如题所述,通电按开关电流会直摇扶上属于正常开机状态,但到快要显示的时候就会掉电,掉电之后就会自动重启而电流只有0.8左右。这个本子之前因为网卡接口和USB接口板腐蚀导致不开机更换网卡接口和USB接口板后可以正常显示和开机了。客户拿回去了用了大概一个月就出现了如此情况,把主板拆下来不上电池插上电源会自动通电,通电后电流是正常的上升升到1.5左右就会掉电,过两秒钟再次自动上电这时电流就只有0.6左右了。通电测试在第一次掉电之前的电压除了PL4401这个没有电压其它的电压都是正常的。因为此板没有图纸不知道此电感是什么电压但根据分析此电感应该是集显电压。在测试第二次掉电时的电压发现除PL4401这个没有电压,同时PL9202和PL9201也没有电压而这两个电感应该是独显的电压,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第二次自动通电后电流只有0.6左右了。独显的供电IC是62882C,因为手上没有这个IC就换上了62882在论坛上查了一下是可以通用的,换上去之后还是一模一样的问题。随后又刷了BIOS结果还是一样。因为没有此笔记本的图纸所以只能找62882芯片图纸,看了一下此芯片的供电条件都是正常的。在第一次掉电之前此芯片的开启脚有1.70左右的电压。掉电之后再自动上电之后这个开启脚就没有电压了。因为没有此笔记本的图纸所以不知道开启信号是由谁发出的,但在论坛上搜索了一下此开启信号应该是由PCH发出通过转换后得到的。但我感觉第一次自动通电时开启信号的电压只有1.7左右应该有点偏低了。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如果有图纸的最好分享一下。

补充内容 (2015-4-25 17:55):
下面有图纸和截图,请各位分析一下。

网友:
第二次自动上电后就不会掉电了。

网友A:
腐蚀要么存在断线之类的,你查下PLTRST#无线网卡22脚看有没有3.3V

网友B:
查下各信号出来的正常不

网友C:
楼主修好了说下啊我手上也有一台L430的会掉电在0.8左右掉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修好了说下啊我手上也有一台L430的会掉电在0.8左右掉的

没图纸不好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下各信号出来的正常不

兄台有图纸不,有图纸这就好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腐蚀要么存在断线之类的,你查下PLTRST#无线网卡22脚看有没有3.3V

好的。我去查查。

网友E:
这个得需要看图纸 配合检修 要不就是蒙

网友F:
对图纸查一下,可能有那个电阻阻值变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得需要看图纸 配合检修 要不就是蒙

关键就是没有图纸啊。现在跟个瞎子一样不知道从那儿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对图纸查一下,可能有那个电阻阻值变大。

关键是没有图纸啊。

网友F:
到淘宝上找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到淘宝上找一下。

好的,我去找一下1

网友:
引用 网友A:
腐蚀要么存在断线之类的,你查下PLTRST#无线网卡22脚看有没有3.3V

我查了,在第一次自动上电时这个信号有3.3V.第二次再自动上电的时候也有3.3V.

网友D:
我在网上买到图纸了,我现在截图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独显供电芯片,芯片的供电是都是正常的。我们再看第38脚 VR_ON 信号开启脚PWR_VGA_CORE_VR_ON这个信号是由 3D3V_VGA上拉电阻得到的电压在1.7左右应该是正常的。当第二次自动上电的时候这个3D3V_VGA就没有电压了。我们再看3D3V_VGA这个电压是由 PQ9302转换而来的。要想得到3D3V_VGA这个电压PQ9302的G级必须是低电平,在第一次自动上电时G级是个低电平PQ9302导通产生3D3V_VGA,而第二次自动上电时此时的G级已经变成了高电压,PQ9302截止所以没有产生3D3V_VGA。要想是PQ9302的G级变成低电平那PQ9303的第2脚应该是个高电平,第一次自动上电时PQ9303的2脚是个高电平,这样导通1和6脚拉低PQ9302的G级,第二次自动上电时PQ9303的第2脚就变成低电平,这样就不会导通1 和6脚。PQ9302的G级就会变成高电平就不会输出3D3V_VGA。要想使PQ9303的第二脚是个高电平那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在网上买到图纸了,我现在截图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独显供电芯片,芯片的供电是都是正常的。我们再看第38 ...

PQ9304的G级应该是低电平,第一次自动上电是G级是低电平,PQ9304就不导通那D级通过上拉电阻就得到3.3V电压供给PQ9303的第二脚。而当第二次自动上电时PQ9304的G级就变成了高电平,从而导通PQ9303拉低D级。G级DGPU_PWR_EN#这个信号是由PCH发出的,应该是个低电平,那我就不明白为什么第一次自动上电的时候就是个低电平,而再自动上电的时候就变成高电平了,难道是这个PCH坏了?无线网卡槽的22脚信号第一次和第二次都是正常的。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我随便把图纸也上传这个图纸论坛上还没有。 L430 LCD-1 11248-2

网友G:
掉电的机器我觉得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G:
掉电的机器我觉得不好修

是非常不好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没图纸不好修啊!

是啊!我现在都没一点头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啊!我现在都没一点头绪

我把图纸上传了,你去下载看看能不能修出来。

网友H:
我怀疑自建失败引起的  可能接口有段路的  或者平转平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怀疑自建失败引起的  可能接口有段路的  或者平转平有问题

能不能说的详细和具体点。

网友:
为什么没人回复呢

网友I:
腐蚀的板子还是多用眼睛看看咯

网友:
引用 网友I:
腐蚀的板子还是多用眼睛看看咯

嗯。那我在多看看。

网友:
无中生有,高手。要是我,只会轻易放弃

网友J:
掉电的机子要搞死人啊。

网友K:
先从简单的来,能进系统的掉电 先从CPU供电 显卡供电加电容试试,本人尝试过 修好过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K:
先从简单的来,能进系统的掉电 先从CPU供电 显卡供电加电容试试,本人尝试过 修好过不少

是到快要显示的时候就掉电了。还没到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J:
掉电的机子要搞死人啊。

是啊,真是头都大了。

网友:
散热温控 北桥 cpu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