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19寸左侧竖格重影,求解?

楼主(2015-04-24):
屏型号M190A1-L07 ,刚开始的故障黑屏,拆机之后屏电路上的U1,已经烧坏, 是一个5V变2.5V的稳压二极管,外加2.5V的,开机能显示,就是屏左侧10宽有竖条纹,屏幕右侧的图像会映射在这个条纹阴影区域,用通用驱动板测试了,确定是屏的问题, 求维修思路

网友:
摸下排线上面的芯片烫嘛

网友:
主芯片和外围要查一下

网友:
屏坏了,自己不可修复。

网友:
屏问题哦,估计要大师傅才能修屏,像我们一般只换换高压条,换换灯管 ,改装下通用电源板和驱动板的  修不了屏。。。

网友:
估计你动到软排线了吧,检查有问题对应上来的软片 有无问题。

网友:
主芯片 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