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81经常不过保护隔离,有一点点不明白

楼主(2015-04-24):
    ACER M5-581  版号:LA-8203P
      故障现象:插上适配器 待机电流如果是0.008A就能通电 并且亮机,插上适配器如果待机是0.02A就不能通电(反复拔插适配器总能看到这两种电流 0.02A的待机还是经常出现的)
    维修进程:顾客的电源口那点的壳已经摔烂了一点,拆开趁待机0.02A的时候量主板供电发现没有公共点,

PQ9的左边的电压是适配器接口的19V 右边是0,PQ10左边是0 右边的公共点变成5V,测量PQ9的第4脚受控于充电芯片BQ24725的ACDRV来控制,实测ACDRV电压只有0.几V,

测量芯片的条件,20脚VCC有19V正常,1脚2脚也有5V(5V是公共点不正常时的电压 )先不管它,最关键的是ACDET这个电压
看芯片手册可以知道ACDET需要在大于2.4V 小于3.15V 芯片才会正常工作,ACDET是通过3个电阻分压得来的

不通电的时候(待机0.02A)ACDET是2.2V 芯片的ACDRV不输出25V的电压,能通电的时候(待机0.008A)ACDET是2.7V 这时ACDRV才输出25V的电压,所以我自己一直在修ACDET这里,我把3个分压电阻取下来分别量 阻值都正常,充电芯片也换了 我把PC43这个小电容去掉也不行  经常ACDET电压不够2.4V,于是我就把最上面分压电阻PR60 255K的给他改成200K 电压变成2.42V 按理说大于2.4V了 但是它ACDRV还是不输出25V的控制电压,我又把中间那个分压电阻改成150K  还是不行,郁闷了。
我想知道他不出公共点电压的时候为什么待机偏高,哪里短路了吗?为什么多插两下又能开机了? 假如待机高的时候是短路造成 我该量哪啊!

网友:
保护隔离管PQ9和PQ10试着去掉了,ACDRV也不出电压

网友:
还有PD9这条路,它的上边是多少伏。再者,有充电芯片,换一个试试。

网友:
泉泉哥 -10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A:
直接飞过去不行吗?不充电而已  跟客户解释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飞过去不行吗?不充电而已  跟客户解释下就好了

想过,不想那样弄,实在不行 我只有飞了~~

网友(2023-04-19):
ACDET这个电压必须是稳定在2.6左右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