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板没有输出

楼主(2015-04-24):
    今天收了两个15寸的显示器,打算留着自已用,还没说价钱。第一个电容鼓包顺利的修上了,第二个通电后指示灯不亮,拆开后测量电源板12V和5V都没有输出,大电容有300多V电压,但断电后一会就自动放没了。电源板采用的是TOP246F我用TOP247Y试着换了两个,还是没有电压输出。光耦和431都换过,也一样没有输出。周边电阻和二极管都测量过了阻值正常。求助是那里问题。

网友:
把管理IC各脚电压测一下啊,IC资料最好一同发

网友:
查查IC启动电阻 把热地部分的小电解全换了。

网友:
测试一下TOP247F各脚电压先。

网友A:
变压器各脚测了吗?,是否有的线圈断路啊

网友:
15的显示器,收了也不好出呀

网友:
大电容正极经过8M电阻与TOP246F左数三脚相连,其间经一个12K电阻接地。把电阻摘掉,测量有170V电压,安电阻就没有了电压。我看不出来左数三角是什么脚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各脚测了吗?,是否有的线圈断路啊

留着自已用的,没办法朋友还想要一台。好显示器的话直接换个电源板就完事了

网友:
楼主先测输出整流管和光藕4脚接的1N4148是否击穿...........

网友:
找电路图看看各脚电压

网友:
现在IC 水的很 换个拆机看下

网友:
我的和你一样无输出  老师给了三个芯片 自己找料板五个 最后一个终于看见5V 12V了

网友:
看起来像是适配器的电源板,直接替换一个适配器进去呗。。。成本才20

网友:
246F和247Y不能代换。

网友:
直接改一个电源进去,省事成本也不高。

网友:
实在修不好就改通用板啊

网友:
直接改一个电源进去,啊

网友:
改进去一个液晶显示器的适配器就行。

网友:
这种电源IC外围电路很少,应该很容易查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