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HP mini 110通电后 有待机0.02 按开关不触发

楼主(2015-04-24):
一台HP mini 110通电后 有待机0.02    按开关不触发3V 5V   都有开关处有2.5V

用镊子  短接晶振就会跑 电流跑到 0.38还是不亮     换了 晶振和协振  还是不行

网友:
估计南桥问题了

网友A:
南桥问题,,干南桥,干南桥之前先查查南桥的待机条件正常不

网友:
如楼上所说   先查下南桥的条件    再决定干不干桥吧

网友:
没有找到图纸 现在在干桥   干了 再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问题,,干南桥,干南桥之前先查查南桥的待机条件正常不

图纸没找到  查不了  工作条件  这个晶振直接进桥的  先干桥看看吧

网友:
恩  说的好有道理  我竟无言以对

网友:
没出待机电压,

网友:
这个机器待机有3,5v的吧

网友:
也是觉得有可能是南桥

网友:
晶振你怎样短接的!!两边有压差么,还是先花几分钟,查查桥的条件吧

网友:
搞南桥  开关本身没问题吧

网友:
  问题已解决  此处电压不对  更换 此管  故障排除

网友:
要有原理图分析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