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源ds1102e修掉电使用求助

楼主(2015-04-24):
          用来修掉电,边沿类型我选择了下降沿,触发方式选择了普通方式,但是实际使用中表笔接触电容,示波器抓不到波形,没有反应,求助,已经恢复出厂设置,自校正过,还是不行,求教,万分感谢!!!

网友:
自己顶 ,记得之前是可以的,现在设置好了,抓不到波 示波器一点反应都没有表头触到手上有反应,接触电容没反应,确定电容有电

网友:
电压没调对,

网友A:
掉电用下降沿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掉电用下降沿      ???

在双通道对比掉电 是下降沿

怀疑楼主的那个还是设置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双通道对比掉电 是下降沿

怀疑楼主的那个还是设置问题

哦   在学校学的出来就没用过  都忘光了  悲催

网友C:
可能是楼主还是没设置好时间和电压,不过我是选择单次触发。

网友:
抓掉电是下降沿,单次触发。

网友D:
还要设置好出发的时基和触发的电压

网友:
我的 DS1102E 用单次触发。。。不过。。觉得有点不太好。可以平易。。。要打几次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楼主还是没设置好时间和电压,不过我是选择单次触发。

我选择单次触发 抓到波形瞬间就停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要设置好出发的时基和触发的电压

我用单次触发也抓不到  请问时基和触发的电压需要如何设置?

网友:
我最近也在学习示波器。但问题跟楼主一样。抓双通道掉电,抓不出来。抓待机3.3和公共点19,人为断电对比抓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