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 19显示屏 花屏 求助

楼主(2015-04-24):
这个屏型号是hsm190a1   ,  技术有限只能测到是屏上板的问题。求助高手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下面1/3是黑的没有图像,上面的2/3是有图像的但是花屏。

网友:
估计这屏完蛋了,,。。

网友:
遇见这种故障首先确定故障范围,是在屏上,还是在解码板部分,方法就是用替换法来确定。

网友:
看上去像是侧边IC少了某个电压

网友:
屏问题不好玩

网友:
屏坏了,这个屏易出此故障,

网友:
代换法先确定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还是屏的问题。。。应该是缺VGH电压

网友:
屏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A:
  改驱动板  试试

        换根屏线懂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改驱动板  试试

        换根屏线懂  ?》??

人家都说了,是屏上板子的问题,你是答非所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家都说了,是屏上板子的问题,你是答非所问

失误 了        像这种问题     改了驱动板 不行就   不修了    懂  ???

网友:
看是什么屏了,大多数屏都是修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