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奇怪状况 K500A-b96

楼主(2015-04-24):
集显供电不出来。刷了BIOS后可以亮机一次。但是再开就开不起来,要重新刷一次才能再开。南桥更换过了,BIOS芯片也换过了

网友:
Cpu边上有个与门5脚芯片不稳定,换之就好。

网友:
刷一次BIOS  亮一次    这个情况我在别的机子上碰到过   我的是RTCRST这个信号的问题 导致BIOS不能复位   楼主可以查下看看

网友:
CMOS电池啊 遇到很多COMS引起的故障了 都养成习惯了 拆机马上量COMS呵呵

网友:
以前我也碰过,每次开机正常年BIOS数据都被改写,到现在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